关于压制成型不锈钢回弹量的确定

楼主(2017-02-18):
如题,现需要设计个模具,但是关于这个回弹量的问题不明白,有哪位大神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

网友A:
1、不同的牌号对应的数据是有出入的
2、回弹量算是钣金的核心技术参数了,绝对不是一个千分之几或者多少多少毫米能描述清楚的,不同的结构和冲压参数都对最后的成形效果有很大影响,也不是三五句话能说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同的牌号对应的数据是有出入的
2、回弹量算是钣金的核心技术参数了,绝对不是一个千分之几或者多少多 ...

有相关的书籍没?麻烦给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