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崩溃

楼主(2017-02-19):
最近新买一个电脑,Win10 正版家庭版,自己安装的SW2016。作图完成后,打包发送到另一个文件夹时,软件就直接崩溃,不管是2,3个的装配体还是几十个的,都会崩溃。

网友A:
只是打包时出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打包时出现这种问题吗?

对,打包准会崩溃,有时候工程图标准也会,有时候装配的时候也会,这些都是偶发,就是打包发送是肯定会崩溃

网友B:
啥版本?
我一般不用SP0,就怕有bug。。。

网友:
重新下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版本?
我一般不用SP0,就怕有bug。。。

就是SP0版本的。现在打算改成WIN7系统再重新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SP0版本的。现在打算改成WIN7系统再重新安装

尽量不要用SP0,那是给小白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用SP0,那是给小白鼠用的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安装的SP4的,没问题了,界面颜色也正了,原来的都是白色界面,感觉就不对,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