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

楼主(2017-02-19):
请问如何查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或者能根据材料的屈服强度计算吗?另外,销钉的剪切应力该如何计算?

网友:
查手册,可以算。

网友A:
按第三强度理论算  许用剪切应力=0.5许用拉应力    按第四强度理论算   许用剪切应力=0.577许用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第三强度理论算  许用剪切应力=0.5许用拉应力    按第四强度理论算   许用剪切应力=0.577许用拉应力

许用拉应力和许用压应力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用拉应力和许用压应力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般塑性材料按屈服强度校核,脆性材料按强度极限,许用应力就是它们除以安全系数得到的,拉压对屈服强度来说相差不大,但对强度极限来说,抗压极限会是抗拉极限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