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盒背面的切削参数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楼主(2017-02-19):
数控刀具盒背面的切削参数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如图山特的一盒刀具,推荐线速度360~465米/分钟,而车间里正常用其它品牌的刀具时,普通钢材如45钢线速度一般打200米左右,各位师傅在新品牌刀具试用时是如何选择线速度的?有何建议?谢谢!

网友A:
刀具厂商的特别是大公司这技术参数都是经过测试的,靠谱,前提是所用机床的性能和材料的性能和他们用的接近才行。这问题没法给你准确的回答,国内的机床性能和材料和国外有些差异,背吃刀量减小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能否使用推荐的切削参数得看机床刚性,零件材料硬度,是否夹紧,一般选择最小的切削速度开始试切,逐渐增加切削速度

网友:
国内大多数的机床一般达不到他们测试用的水平, 别人演示视频还有几十个毫米快速插销的,就拿这个考量就行了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厂商的特别是大公司这技术参数都是经过测试的,靠谱,前提是所用机床的性能和材料的性能和他们用的接近 ...

背吃刀量这个还好说,关键是线速度这一项,那怕是选用推荐值的最小值,加工普通钢材来说,360米也是有点超出了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使用推荐的切削参数得看机床刚性,零件材料硬度,是否夹紧,一般选择最小的切削速度开始试切,逐渐增加 ...

背吃刀量这个还好说,关键是线速度这一项,那怕是选用推荐值的最小值,加工普通钢材来说,360米也是有点超出了想像!

网友:
这都是综合指标,很多因素决定的。多年前在机加厂提倡推广过高速切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吃刀量这个还好说,关键是线速度这一项,那怕是选用推荐值的最小值,加工普通钢材来说,360米也是有点 ...

进口刀具,粗车线速度都试过400多米的切削速度的,切削性能好的材料,卡爪夹的稳当的,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刀具,粗车线速度都试过400多米的切削速度的,切削性能好的材料,卡爪夹的稳当的,一点问题没有

那看来我要找个机会试试三百多四百的粗车线速度说!

网友B:
一般个钢料,直径60mm左右,切削速度360米,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
国内的设备及工艺没法跟国外的比。

网友:
选择“360~465米/分钟”的中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个钢料,直径60mm左右,切削速度360米,一点问题没有的

明天要加工40cr的齿轮坯(棒料锯下来的),直径180,厚度35,试试看三百多的线速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要加工40cr的齿轮坯(棒料锯下来的),直径180,厚度35,试试看三百多的线速度是怎么样的

试试吧,一定要夹紧,注意吃刀量,刀具选用进口的山特之类的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要加工40cr的齿轮坯(棒料锯下来的),直径180,厚度35,试试看三百多的线速度是怎么样的

注意高速下,卡盘的有效夹紧力急剧下降。
到时就不是刀具吃不吃得消的问题了

网友:
进口床+进口刀=完全靠谱
国产的就把进刀改小

网友(2017-12-25):
参考值就是参考值,不过我编程的时候会参考

网友:
还是要根据实际机床的刚性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