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块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铰链连接的两块板既能连接又能分离(不同时间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图中1、2、3、4共四块板用铰链连接在一起。板1的几何中心下方铰链连接个电动推杆。现在,我既想在T1时间段让板1绕轴线AB转动,又想在T2时间段让板2绕轴线CD转动。那么,有没有什么产品,能让板1绕轴线AB转动时,不能绕轴线CD转动(既板1和板3固连);绕轴线CD转动时,不能绕轴线AB转动(既板1和板2固连)?

网友:
没搞清楚  说的太笼统

网友:
你这问题很像加工中心的b加c轴,装个可控制电动驱动装置即可实现,不过比加工中心的装置技术简单多了。

网友:
有点像玩过的魔板。

网友:
微型电磁铁

网友:
想起来那个啥可以双开门的冰箱, 那个是什么原理.

或者你干脆模仿陀螺仪, 搞两个轴嵌套, 用的时候把其中一个轴锁死.

网友:
板1234都是相互铰链连接的,器座ABCD轴为相互独立的,但A与B、C与D是可以固定或者分开的,其中可实现的可以是机械式锁紧、分离,亦可电气式锁紧、分离。

网友:
见识太少,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