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面拉线工艺

楼主(2017-02-19):
       一般安装密封圈的面会要求拉线,通常我们是用细砂纸和百洁布手工拉的,圆形的密封面还可以上车床拉,对于那些矩形的密封面就只能靠手动慢慢拉,费时且质量不稳定,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可以分享下,如何处理这类方形的密封面拉线的活?除了砂纸之类的有没有其他辅料可以用的?
下面举个例子,红色的就是需要拉线的区域,外面一圈是凸台面密封,中间一条是环槽面密封。
注:材料是铝的。

网友A:
设计成圆形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圆形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因为产品设计是客户决定的,我们没办法更改客户的设计。

网友:
直接在槽里灌胶

网友B:
拉线是什么意思?研麽吗?

网友:
拉线是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线是什么意思?研麽吗?

就是在密封面上加工出和密封圈同向的纹理,纹理不一致会导致泄漏。

网友(2017-06-05):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