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系列悬挂式外球面轴承替代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FB系列悬挂式外球面轴承 万向的  但是现在不需要这个万向
该怎么办,或用什么替代  。
还是想要用整个座子 简单说轴承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这轴承的价值就在这座上,你都不要还选它干啥。
单独要座自己按你的轴承设计一个不就完了。

楼主:
不单是单独要座。。只是在想里面的轴承能换成不是万向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