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好钣金的装配图后,如何设置各个零件的展开面积

楼主(2017-02-19):
如题。

网友A:
简单啊,打开钣金零件文件,使用展开平板模式。

网友B:
应该是测量面积吧,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打开钣金零件文件,使用展开平板模式。

想要在装配图的明细表里显示展开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测量面积吧,设置什么。

想要在装配图的明细表里显示展开面积,题目表达有误

网友:
估计这个只能先将零件分别展开后将尺寸添加到总图的BOM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