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设备问题太多.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7-02-19):
各位敬爱的大神们!自己做了个搅拌生石灰的设备 ,做了一个箱体 长三米 款1.5米 内部下面是直径40厘米的螺旋输送机!现在配的是4千瓦的电机驱动。功率3.0千瓦的摆线针减速机速比59,。先加水再放入半吨生石灰浸泡 成膏(里面会有石头,石灰会膨胀)现在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    减速机刚开始转不动 ,
二    减速机机体开裂 ,换了两个减速机了 。每个的工作小时不超过6小时(每天一个小时)
三    虽然是低转速但是轴承漏水 (我用的是方形密封轴承LK的UCF212)
第一个问题的描述,这个东西见水就没有那么硬了就跟豆腐差不多。刚开始转不动正反转活动一下就好了很轻松减速机没有发热的现象。我要配个多大的减速机合适?用什么样的减速机合适。
第二两个减速机开裂的地方都是一个地方减速机功率都是3.0千瓦 速比一个是43一个是59,
第三个问题轴承应该怎么改一下

网友:
感觉减速机有点小啊,负重太重了。

网友A:
设计参数的依据有依据吗?

网友:
自带密封的轴承只是防止轴承内的油泄漏而已,要实现旋转部位的密封还是要自己设计密封机构。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要选用搅拌器类的机械密封,或者你干脆买个搅拌器不就完了

网友B:
看看洗衣机 怎么设计的;

能否把搅拌机从顶部吊入池中?

减速机 开裂与何处? 啥原因引起?  开裂 和 漏水 有没有联系?

网友:
感觉电机功率小。

网友C:
用螺旋输送机来实现搅拌?不靠谱啊
分析一下工况就知道,
如果开机前就有石膏在机器里,输送机在开机阶段输送的是整团石膏,阻力非常大。。。

建议把搅拌和输送功能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洗衣机 怎么设计的;

能否把搅拌机从顶部吊入池中?

两只减速机都是坏在这一个地方!!是不是与螺旋输送机的轴弯了有关系??开裂与漏水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参数的依据有依据吗?

没有什么依据 我也不懂机械只是觉得这样节省劳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螺旋输送机来实现搅拌?不靠谱啊
分析一下工况就知道,
如果开机前就有石膏在机器里,输送机在开机阶段 ...

当初只是觉得省人工!用是可以用 就是减速机不耐用而已,开机时有石灰在里面膨胀着所有不好启动

网友:
螺旋式的搅拌方式,这种应用场合起去负责肯定会很大的,因为你是先加好石灰再启动,这样要加水后下在会形成一个整体,要让底下的石灰动起来,启动力是要相当大的,除非边动边加东西,否则要把结构和动力选择得能承受相当大的负载才能满足要求,优化结构吧

网友:
不是有伴石灰的搅拌机吗?
你去参考下一人家的,然后根据别人的调整一下设计.

网友:
池子与搅拌分开

网友:
把电机的型号告知

网友:
你这个看功率应该是够的,主要是刚启动的时候阻力太大了,你可以试下在搅拌箱内增加一块隔离块,把料放在一边,减少阻力,启动的时候阻力小,减速机也不会坯

网友:
这个箱体太大了,石灰遇到水,跟泥巴一样稠,阻力是很大的,跟揉面一样

网友:
刚开始阻力太大

网友:
这么大,最起码要用6号减速机。我做的长2米,宽0.9的,都是用350圆柱齿轮减速机。你这个3米,太大啊。再一个也没有见过你这么玩的,一般都是启动以后,再一边加料一边搅拌。你这个在里面淋大灰,都沉淀了。

网友:
不驱动翻斗的中轴,驱动翻斗外壁,在外壁固定链条,用电机链轮咬合传动,改变力臂关系,实在想不出来,可以参考下中大吨位的翻转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只减速机都是坏在这一个地方!!是不是与螺旋输送机的轴弯了有关系??开裂与漏水没有关系

是不是 电机功率大了 ,扯坏了。

加个驱动器 ,变频器几百块吧,矢量控制带力矩限幅的,也就 几千块。

网友:
告知电机型号啊

网友:
搅拌分开    先启动     减速机电机换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只减速机都是坏在这一个地方!!是不是与螺旋输送机的轴弯了有关系??开裂与漏水没有关系

如果只是外壳裂开的话,感觉减速机外壳本身就有问题
算一下有没有超过许用载荷,没有的话可以去和供货商扯皮

网友:
在加石灰前就启动电机开始搅拌

网友:
虽然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就你现在的问题只能给个建议,轴的底部不要用轴承,用铜套,轴的前端用调心轴承,并且装在机壳外面,密封可以用油绳,定期更换就可以达到不漏水效果。减速机外壳爆裂不外就是震动大或功率不够,电机和减速机的功率要通过搅拌叶的角度受力情况计算,盲目选用没有效果。建议你改成立式搅拌。

网友:
功率越大越易坏,这不是常规流体与粉体,这是非牛顿流体,遇弱则弱,遇强则强。不建议链条,可用皮带,另起动速度不能快。

网友:
按照螺旋挤压脱水机的方式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卧式混凝土搅拌机,先启动,再加各种配料,搅拌叶片的设计也是非常讲究。
1. 建议参考卧式混凝土搅拌机的轴端密封方式:浮封环密封。
2. 一定要坚持这种搅拌方式,建议增大减速机功率和扭矩。

网友:
你好,我只能帮你分析一下:关于你的三个问题,我只能回答1和3,的确搅拌方式这是很费力的一种,可以说是最费力的一种,可以改成上下,也可以改工艺,先转动再加石膏。关于第三个问题,如果是已经可以转动,那么减速比和电机功率没有问题,那么漏油的原因是啥:我觉得两次都是同一个位置开裂,而且都是沿链条方向,很可能是拉力过大,将减速机外壳拉裂。综合来看你的问题就是选一个外壳厚的减速机,或者从根源上减小链条拉力。而且我觉得漏水在一定程度上跟拉力过大是有关系的!先解决拉力拉裂问题,有可能漏水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摆线针电机不要直接带动链条传动    用两个轴承座配根轴 链轮在中间   然后减速电机再和轴传动   减少减速机壳体复核           轴承进水可以在固定轴承的位置加密封呀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正在改进!!现在找到了一个减速机开裂的原因!!箱体轴壁太薄了弯了轴是弯的受力点边了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

网友(2017-05-16):
自带密封圈的轴承只能用在脂润滑且低速场合,输出扭矩是不是不够,搅拌起来所需的扭矩已经变了

网友:
電機功率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