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如何在一条钢丝绳上运动?

楼主(2017-02-19):
如题,物体不借助外力(像卷扬机),而是通过物体内部自身产生的动力,在钢丝绳上平行或者倾斜进行运动?

网友:
陀螺仪适合你

网友:
杂技团有人会

网友(点评):
这图画的,简直了,顶礼膜拜

网友(点评):
不会翻么

网友(点评):
字写的不错, 如果是用鼠标的话

网友A:
这个需求比较难搞哎, 自带动力, 使用电机减速机, 滑轮都还好, 但如何处理打滑呢? 要很大的力来卡紧钢丝绳? 或者需要用柔轮?

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楼主:

椭圆形的就是物体,但钢丝绳是穿过物体的,并且钢丝绳是紧绷的状态,这样的话物体该如何运动,着力点只有钢丝绳。对了,请问您做的这个图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椭圆形的就是物体,但钢丝绳是穿过物体的,并且钢丝绳是紧绷的状态,这样的话物体该如何运动,着力点只有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求比较难搞哎, 自带动力, 使用电机减速机, 滑轮都还好, 但如何处理打滑呢? 要很大的力来卡紧钢丝绳?  ...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
这种思维不现实,类似于永动机,但实际过程中你要考虑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思维不现实,类似于永动机,但实际过程中你要考虑摩擦

只是不通过循环锁和外在拉力,物体内部可以有动力系统,但是着力点是在钢丝绳上,存在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