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运动与传动方式

楼主(2017-02-19):
请各位大侠帮忙,如图示。该怎么办

网友A:
左右两链条用加工件串起来,可否

网友B:
做成同一根传动轴

网友:
用同一个驱动连接就可以达到要求的吧

网友:
用同步带传动,两个带轮键槽一起加工。

网友C:
关键你这个同步有多高的精度要求。要求高的话。链条传动是不行的

网友:
两个齿轮,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链条用加工件串起来,可否

这样的话方向不是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同一根传动轴

能否还有详细点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这个同步有多高的精度要求。要求高的话。链条传动是不行的

要求进度不是太高。。只要能同时转动,同步停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进度不是太高。。只要能同时转动,同步停止就行

你电机放置在中间左右各一个齿轮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