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抛光机的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7-02-20):
       本人是大四即将毕业的机械小菜一名,毕业设计题目是汽车抛光机的设计。因为是机械专业,电机不用设计,可直接选择现有的使用。要设计的抛光机输出功率大概是1200W,转速是600-3000r/min。
       电机的选择是要选择直流的,还是交流,三相什么的,有点乱,对电机这方面完全的陌生。
       跪求大神指点下!!! 双膝下跪ing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设计思路,是想要接线的还是带电池的,不同的方案可能选择都不一样,至于你的功率和转速,一般电机都能达到要求,主要看你的实际应用来决定选择什么参数的电机

网友:
交直流两用的居多。把设计任务书贴出来

网友:
电池——直流
工厂——380交流
4S店——220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设计思路,是想要接线的还是带电池的,不同的方案可能选择都不一样,至于你的功率和转速,一般 ...

如果是用充电式的抛光机。对于12V的电池,可以与额定是24V的电机配套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