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三爪卡盘,爪的跳动怎么测量?

楼主(2017-02-20):
数控车床三爪卡盘 爪的跳动怎么测量?

网友:
夹紧加工好的外圆,打表喽

网友:
描述的在具体一点,卡爪内侧就外卡工件打表,外侧就要内卡工件打表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

网友:
找个圆度好点的轴,用三爪卡盘夹住,轴外圆打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