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垫片,如何加工。

楼主(2017-02-20):
一个垫片,黄铜的,如何加工,比较省料省工。

网友:
这个批量做肯定是开冲压模具了

网友:
数量少就用铜棒,多就用板材冲压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是否必须按这个图纸执行?如果按这个图纸必须要全部机加工。
第二你要确认数量,数量少可以机加工。数量多就太浪费成本了,最好是冲,那样这个图纸就需要改了。

网友(点评):
数量10件,车削加工怎么装夹,余量留多少,留夹头不

楼主:
数量只有10件,车削加工,关键是怎么装夹,余量留多少,要留夹头不

网友A:
28的内孔能撑不?

我理解加上切刀量和夹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的内孔能撑不?

我理解加上切刀量和夹持量

可以穿芯棒,端面压紧。

网友:
数量很多的话,还是自己开冲压模具加工成本低廉,如果少的话,找个车床干干就行

网友B:
条料加工外型打孔,快走丝切片!

网友(点评):
端面粗糙度Ra3.2,达得到吗

网友:
找块铜板,再找个钳工高手……

网友:
上淘宝,找定制铜垫片的帮你加工!

网友:
我的方法是,数控车,断面外圆车到尺寸,孔干到25,切断4.3   第二步是数控车或普铣或钻床扩孔到28.
因为切断会把孔挤压变形产生突起,从而无法保证4.3,所以先干到25再扩。

网友(点评):
怎么装夹,黄铜的

网友(点评):
简易工装,凹槽大小是工件外径,工件塞里面,工装外面有外螺纹,在作个螺帽。

网友:
铜太软,这么车加工,形变厉害吧?   搞个4.3的铜板,激光切割

网友:
数控车,找空心料,100大好像有25的空心,怎么车也简单

网友:
只有10件就是车内外形然后上线切割切片,粗糙度可以达到。

网友:
棒料加工孔后用车床直接一片一片切

网友:
十个还讨论个屁怎么也能做出来, 3.2的粗糙度做不出来弄个砂纸打磨下。其他不可能做不出来吧。

网友(2017-04-21):
量大的话建议走冲压 ,十件的话还是走车内外,镗内孔后线切割切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料加工外型打孔,快走丝切片!

再找个平磨,干一道

网友:
可以一次做出10个的长度,然后留出备用部分,然后单个切断。

网友:
看批量的,小批量车,钻,大批量冲压。。可以参考平垫

网友:
我觉得买到4.5MM铜板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买截料,线割

网友(2017-05-21):
楼主貌似对机床能达到什么样粗糙度也都不了解。

网友:
下料5mm,打中心孔!然后直接顶在卡爪上加工平面和外圆!

网友:
直径太大,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车出一个铜管,然后用线切割切成薄片。

网友:
直接买一根棒料一次加工好切下来不行吗  铜的话合金切刀切出来光洁度还是比较高的吧

网友:
IO件 只能用铜棒/件l件的干了 没有其他的途经 据说咱们国家的材料利用率最多百分之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