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加工

楼主(2017-02-20):
求教各位前辈,这种东西该如何加工?
是机加工出来,还是用数控冲冲出来?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而且间距这么密,如果用冲压方式,冲头很容易折断;应该是数控加工中心系列,雕刻机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而且间距这么密,如果用冲压方式,冲头很容易折断;应该是数控加工中心系列,雕刻机雕出来的 ...

哦,这样呀,谢谢了

网友:
加工没问题的啊,这种结构类似波导喇叭阵列天线

网友:
雕刻机转速高,可以使用小刀加工的

网友:
加工出来的!

网友:
材料硬度不高的话可以滚轧

网友:
跟铝花纹板很类似

网友B:
这个图片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数量较大的话,用相应的成型刀具,例如梳刀,一次性加工成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讨论了这么多,材质是什么,厚度是多少?加工工艺必须要考虑的吧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确实难弄啊

网友:
刨槽机啊

网友:
冲好像加工不出来吧。应该是机加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完全明白了,谢谢,这个很形象

网友:
厚度是多少?材质?

网友(2023-08-23):
这一看就是搞微波功率分配仿真出来的结构,不是雷达就是天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