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50加工中心线性导轨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7-02-20):
我想知道850加工中心线性导轨一般用什么样的型号,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线轨型号的选择和机床的加工精度要求有很大的联系的,加工精度高,就要使用精密级的线轨,每个厂家的线轨型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2017-05-25):
线轨的选择取决于你的设计要求,承载力,快移速度,当然还有设备的精度要求。再有就是成本差异咯,比如施耐博格导轨有互换性,滑块,导轨哪个坏了换哪个,而上银,银泰什么的,对不起,一换就是那一轴的一整套。

网友(2017-08-04):
计算一下就好

网友(2018-05-31):
35的滚柱   现在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