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50斗式提升机主动滚筒包胶花纹安装方向求助

楼主(2017-02-20):
        最近在出差在现场,发现提升机主动滚筒包胶上的人字型花纹方向与滚筒运行方向相反,然后见其他皮带输送机的主动滚筒包胶人字型花纹方向均为顺着滚筒转动方向。请问一下人字型花纹方向有什么作用?如果是装反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增加摩擦力,增加导向作用,装反了传动力的同时把往中心的推力变成往外的推力了。

网友(点评):
层主说得对,就是防跑偏的,不能反过来装.

网友:
也有一个旋向区分的作用吧

网友:
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同时把可以把水渍类沿流道,增加线型运动的稳定性;也可以作为运动状态下挤压衰减,保护材料的塑性变化吧,还有保证它的吸附能力,所以我觉得方向不是很重要,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摩擦力,增加导向作用,装反了传动力的同时把往中心的推力变成往外的推力了。

这样的话只能调过来了?5台呢,要费不少功夫呢!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