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怕粉尘的吸盘?

楼主(2017-02-20):
环境细铁粉很多,真空泵和真空发生器都怕粉尘吧,这种环境有适合的吸盘吗?

网友:
让磁铁干掉铁粉……

网友:
一般的磁铁不好用的话就用强磁铁

网友:
真空过滤器

网友A:
吸盘最多内置一个过滤网,但过滤效果有限。因此,粉尘环境下,建议使用防尘设计的真空发生器,可以有效的解决粉尘环境工况下的真空系统堵塞或失效问题。

网友:
用管道输送型真空发生器配吸盘使用,这种发生器本身就是输送粉末的

网友B:
有啊,方案好多啊,我们做玻璃,为了防止玻璃黏住  会往上面喷硅粉,吸盘不能选平面的  上面要有很多颗粒状的那种  吸玻璃前,吸盘先往吸的地方吹气,把粉尘吹跑、还有就是过滤器要给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方案好多啊,我们做玻璃,为了防止玻璃黏住  会往上面喷硅粉,吸盘不能选平面的  上面要有很多颗粒状 ...

过滤器更换频率怎样?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最多内置一个过滤网,但过滤效果有限。因此,粉尘环境下,建议使用防尘设计的真空发生器,可以有效的解 ...

请问层主是卖这种防尘真空发生器的吗,可以加个好友咨询一下吗

网友(点评):
我是代理商,加QQ:2197804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