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喷漆厚度

楼主(2017-02-20):
想请问一下论坛里面的各位师傅们,钣金喷漆一般厚度为多少啊?大概多少丝左右厚呢?

网友A:
油漆厚度一般用um表示,不用丝或道表示,厚度取决于防腐要求

网友B:
喷漆的厚度确实是以微米为单位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的厚度确实是以微米为单位来计算的

我想知道钣金喷漆的厚度大概是多厚呢?

网友:
我们公司喷粉是80-100um左右,喷漆也差不多吧,但是喷漆防护性能没喷粉好,因为结合力不好,在复杂零件上也容易喷不到位,厂家这么说的

网友:
大概30--50um吧。

网友:
我司喷粉的厚度要求是65~120um,喷漆应该比喷粉要薄一些。

网友:
喷粉厚度在60-90微米。

网友:
根据客户要求来做,还有成本、价格

网友:
漆或粉的厚度不是你要求多厚的?是粉料漆料的供应商有推荐范围值,漆或粉的date sheet规定了各种技术参数,包括膜厚和涂覆率、干燥时间、光泽度,颜色
我接触到的膜厚范围在60-120微米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漆厚度一般用um表示,不用丝或道表示,厚度取决于防腐要求

0.1丝不是1微米吗、、、、

网友:
没具体标明过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丝不是1微米吗、、、、

是的

网友:
看使用场地,有一般防腐要求,重度防腐要求,超重防腐要求

网友:
根据要求来做,成本、价格。

网友(2017-04-19):
一般60-110um具体要看设计加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