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直径变细

楼主(2017-02-20):
我现在需要把外经8毫米厚度0.6的铝管 变成外经7毫米的铝管 有什么办法么? 管子都是成盘的铝管 管子是软态的

网友:
没看明白啊,是外径8mm改为7mm,并且壁厚由原来的0.6mm改为0.1mm,对吗??壁厚0.1mm的铝管你还能拿得起来吗??

网友:
如果需要的长度比较短还好,长的话基本没治吧,0.1mm属于易碎品的范畴了吧

网友:
见过缩管的,也就接头一节。

网友A:
再拉1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拉1次啊.

盘起来的应该已经成型了,应该不能拉了,还是重新做吧

网友:
没见过管子是怎么拉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起来的应该已经成型了,应该不能拉了,还是重新做吧

细管很多都是盘的

网友:
拉伸就是干这玩意的

网友:
二次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