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 面对面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7-02-20):
     竖直使用的旋转装置,黄色区域为轴,红色区域为一对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使用。
     这样固定会出现问题吗,比如轴会被拉出去,脱离壳体。
     如有问题,如何改进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能用。好不好用要看工况。

网友A:
面对面安装,压端盖。你这个端盖做的挺特别的,连着轴承,到时候端盖修起来的时候也挺麻烦的。

网友:
设计方法不对。下面用一对角接触轴承,上面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比较好!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上面用一对角接触轴承,下面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呢?载荷从上往下传递的啊

网友:
下面用一对角接触轴承,上面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比较好,可以参照铣床主轴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看工况,你负载轻  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对面安装,压端盖。你这个端盖做的挺特别的,连着轴承,到时候端盖修起来的时候也挺麻烦的。

端盖轴承位再长一点更好,卡簧卡住,,,轴承外紧内松,换轴承更方便

网友:
你提得这个问题:“这样固定会出现问题吗,比如轴会被拉出去,脱离壳体”;首先要看安装结构,成对安装方向要一致;其次要看载荷,你这个是轴向载荷受力,深沟球轴承常用是径向受力(轴承我还没有竖着装过,建议底部再增加个推力球轴承),为此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轴向载荷比径向载荷小1半多。

网友:
1.这样不会被拉出,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
2.角接触轴承的游隙调整,靠轴承端盖通过垫片调整,要麻烦一些。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一般用于对轴向间隙有较高要求,可通过压紧力来调整轴向间隙,并且轴向有一定的负载的应用会比较合适,如楼主所描述,径向下端用端面轴承加深沟球的方式来实现,具体还要根据工状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盖轴承位再长一点更好,卡簧卡住,,,轴承外紧内松,换轴承更方便

学习了!
我平时是将轴承装到蓝色的通孔内,面对面安装,外圈用端盖压一压,内圈通过轴肩定位。如果像楼主那样把端盖做成衬套,感觉蓝色的通孔直径要变大,加工那个绿色的衬套很麻烦,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轴承一般埋在壳体两端,外部再加轴承盖,这种垂直使用的方式,在下端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画的这个结构,轴承位置的轴部分应该是定位轴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