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平键的使用

楼主(2017-02-21):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圆头、方头及单圆头普通平键各有何优缺点?平时哪一种的使用更广泛,哪一种键槽更方便加工,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
安装导向,,,,,,,,

网友:
没区别   在轴的头部键要漏出来就用单圆头

网友:
没多大区别,主要在于你轴是铣成什么样的。

网友A:
A型(圆头)平键键槽由立式键槽铣刀加工,键在槽中轴向固定较好,但键的头部侧面与轮毂上的键槽并不接触,因而键的圆头部分不能充分利用,而且轴上键槽端部的应力集中较大。B型(平头)平键键槽用卧式键槽铣刀加工,避免了上述缺点,但对于尺寸较大的键,宜用紧定螺钉固定在轴上的键槽中,以防松动。C型(半圆头)平键一般用于轴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型(圆头)平键键槽由立式键槽铣刀加工,键在槽中轴向固定较好,但键的头部侧面与轮毂上的键槽并不接触, ...

谢谢大侠详细的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