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船用粉碎泵

楼主(2017-02-21):
粉碎泵内的叶轮轴被磨成这样了,有的是骨架密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会不会是密封处过盈量太大了

网友A:
滚内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内圈了吧

我就是好奇,胶皮的东西怎么会把轴磨成这样呢

网友B:
密封安装不到位,油封中心轴跟叶轮中心轴没有完全重合,我们在用的SEW电机油封处有类似情况,比你这个还严重,磨出了近0.5mm的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安装不到位,油封中心轴跟叶轮中心轴没有完全重合,我们在用的SEW电机油封处有类似情况,比你这个还严 ...

有道理,没有专用工具,估计他们找的临时的工具把骨架密封瞎乱砸进去的,导致不同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