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对电脑配置的要求?

楼主(2017-02-21):
图一是公司电脑配置,图二是自己配的电脑。在浏览装配体是,公司电脑要比个人电脑模型显示快。求解答??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吧,我反正买来自带的win10都装回win7的

网友(点评):
七代cpu6800k,只能适应win10。?

网友:
与电脑装其它软件也有关系。

网友:
操作系统和SolidWorks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1.系统有一定原因
2.运行内存,有可能公司电脑比较干净,你自己的东西多
3.插件安装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显卡 内存不够

网友:
个人的电脑配置比公司的好,但是win10系统不如win7的。我们普遍反映win10系统三维软件卡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显卡是2016年发布的游戏显卡,你用的是2016或者以下版本的sw,我没说错吧

网友(点评):
显卡倒没说是游戏显卡。如果还是想用sw2014,大侠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2016年发布的游戏显卡,你用的是2016或者以下版本的sw,我没说错吧

这种兼容性的问题,也只能现场调试,没有太好的办法。显卡设置里调整到【性能】模式,SW设置成优先独显。

有传说win7对4G以上的显存支持有障碍,具体情况未知。楼主尝试一下重装官方最新的显卡驱动试试吧

网友(点评):
“兼容性可以现场调试”这个修电脑的地方可以做到吗?大侠应该研究过哦。“sw设置成优先独显”在哪里?烦请指点一下。用的win10,由于硬盘原因装不了win7,显卡是最新的呢。

网友:
用回传统的WIN7试试,还有自己的电脑装的东西多不多?SW是装在固态硬盘上吗?

网友(点评):
win7由于硬盘原因装不了哦,新装主机没什么东西,是在固态硬盘上呢,谢谢

网友:
win10由于用了UEFI引导方式,且磁盘分区为GPT格式,是无法直接安装win7的。
要做的工作:

  • 准备win7的usb安装盘
  • 更改bios,将引导方式改为Legacy
  • 更改分区,将分区改为MBR(此操作会干掉硬盘中的全部文件,无一幸免)
  • 重装win7

如果搞不懂可以去电脑城,一般50-200大洋之间

网友(点评):
我的主要是硬盘接口问题呢。M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