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袋机设计

楼主(2017-02-21):
   社友们:
            我有一个项目. 要把大约2000个类似以下面包一样的产品放入一个料斗,  然后点数成每袋120pcs包装.  有什么好的方法.
            产品跟面包一样大小,(如下图所示) 因客户对产品保密不能公开.

楼主:
不要振动盘, 因为我有24组, 成本有点 高!

网友A:
称重呢?大小一样,每120个质量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参照点钞机计数方式。

网友B:
离心盘/转盘

网友C:
从料斗中传到输送线上,输送线有前后两段,前段负责将产品排列好,不能有高度和横向重叠,两两袋子前后挨着没关系。后段输送线速度要比前段的快很多,负责把两两袋子前后挨着的分离开。进入大口袋之前有个计数传感器。这样就OK了,便宜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重呢?大小一样,每120个质量应该差不多吧。

重量都一样,只要能做到点数120pc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盘/转盘

离心盘有想过,也就类似现在的理瓶机. 但这类只针对有固定形状的产品才行, 此类产品了不知行否.
大侠可否有成功案例.

网友(点评):
我看网上视频里很多在用这个,我没有实际的案例,大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料斗中传到输送线上,输送线有前后两段,前段负责将产品排列好,不能有高度和横向重叠,两两袋子前后挨着 ...

嗯!  这方法我们也现场试过.
就是搞不好让它一个个排列,大侠可否有见意.

网友(点评):
做个流道,控制宽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这方法我们也现场试过.
就是搞不好让它一个个排列,大侠可否有见意.

通常是卡料、堵料现象。具体的也要看大侠是用哪种方式整列的,能否描述一下现场出现的具体异常情况呢?

网友(点评):
这货最易卡料、堵料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卡料、堵料现象。具体的也要看大侠是用哪种方式整列的,能否描述一下现场出现的具体异常情况呢?

堵料不动.大侠有没此类设备图片,可否参照. 还是有什么好的建议.
整例方式都无所谓,只要能排列 ,计数到就行.  能不能有个手写草绘图怎么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堵料不动.大侠有没此类设备图片,可否参照. 还是有什么好的建议.
整例方式都无所谓,只要能排列 ,计数到就 ...

如果是在料斗下方堵料,可以在料斗下方加个直线送料器,通过它再分小批送到流水线上,这个国产的成本不大。
如果在轨道里面卡料、堵料,就看看轨道哪里还需要优化的。

最便捷的还是用料斗 → 直线送料器分批送到 → 振动盘 → 计数排出,看大侠如何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料斗下方堵料,可以在料斗下方加个直线送料器,通过它再分小批送到流水线上,这个国产的成本不大 ...

想法没错, 但还不能肯定.这几天会去试验, 后续在检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