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可以减少粘胶

楼主(2017-02-21):
    滚轮面与美纹胶带的胶面会有接触,容易沾到滚轮上,滚轮采用的45钢表面镀铬处理,有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可以减少粘胶,改变材料也可以(材料需要能切削加工)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材料

网友:
镀一层特氟龙就行了,本来就有脱膜的效果

楼主:
谢谢大侠,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网友:
滚轮上贴个离型纸就好了

网友:
做特氟龙涂层不够好,原因是辊子是要进行涂胶,特氟龙涂层属于不粘涂层虽然不粘但是涂胶不均匀,建议使用碳化钨涂层,表面硬度高防腐耐磨,磨削加工后可以达到镜面。

网友:
热喷涂陶瓷涂层也可制备不粘涂层,楼上所说碳化钨亦可。我司专业热喷涂Q3524283965

网友:
我说的镀是指化学镀,不是指喷涂,不会掉的,而且也还有一定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