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使用求助

楼主(2017-02-21):
       求助:如图为FESTO气缸ADNGF-63-80-A-S2(双出活塞缸),由于空间限制,选择这种带导向的气缸,现需要限位,所以在后面活塞杆上增加一块板上面安装缓冲器和限位螺栓,请问有这样使用可以吗?或者哪位大侠使用过,谢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这样安装会造成气缸的受力不在轴心上,可能会造成对活塞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建议缓冲和定位的位置在轴心中心,这样对气缸的使用寿命会有帮助

网友:
有一种,放在缸体卡槽内的传感器,限位用的。

网友(点评):
传感器不能限位,只是到位置输出信号

网友:
还是认为使用一个能固定住的限位板之类的好点,毕竟几个螺栓的限位可能会导致气缸的受力中心不在轴心上

网友A:
1. 油压缓冲期偏置,的确不是特别理想;
2. 油压缓冲期本身就带死限位功能,没有必要再用螺杆进行死限位; 缸体是铝合金,你用的死限位螺栓是钢质,这会严重损伤缸体。

网友(点评):
气缸本身就有缓冲效果无需缓冲器,螺栓头要加胶垫,螺栓两个,轴心对称布置即可。

网友:
1.现在的气缸可以内置缓冲不必要用缓冲器
2.没必要用双输出气缸,选单输出导杆缸然后把导杆尾部钻孔连接限位块。直接撞到气缸尾部安装板上即可

网友:
气缸上加感应器限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油压缓冲期偏置,的确不是特别理想;
2. 油压缓冲期本身就带死限位功能,没有必要再用螺杆进行死限位; ...

气缸的缓冲是到达气缸极限位置,很多时候设计不可能正好让机构行程的极限位置与气缸的极限位置重合,应用液压缓冲器的情况很常见。

网友:
将汽缸上的限位放在固定支架上

网友:
的确是限位有点多余的效果,限位的位置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