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齿轮啮合来调整角度,怎么自锁?

楼主(2017-02-21):
        各位吧友,目前手头上有两个可以啮合的齿轮,目前想利用这两个齿轮啮合来调整角度,安装方式为竖直方向的啮合,由于没有自锁,转了一定的角度后,又复位了。。

网友:
感觉你这说的有点笼统啊,也不知道你这是哪种齿轮。。。也可能我没看懂哈哈哈哈哈

网友:
棘轮、销轴等都可以。

网友:
用蜗轮蜗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