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防水轴承

楼主(2017-02-21):
做一台设备,需要浸在水里使用,请问用什么样的防水轴承

网友:
有不锈钢轴承

网友:
不锈钢轴承,陶瓷轴承

网友:
采用防锈轴承,如果水中有杂质,最好是设计防水密封,如果不是高温水或者有酸碱液体,应该密封圈使用寿命会比较长

网友:
不锈钢轴承加密封

网友:
要防水密封

网友(2017-03-25):
陶瓷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