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缝焊缝

楼主(2017-02-21):
最近研究焊缝,不太理解缝焊缝的意思。是否是对接焊缝留有缝隙就是缝焊缝?在什么情况下的焊接需要采用这种形式的焊接?谢谢!

网友:
焊件装配成搭接或斜对接头并置于两滚轮电极之间,滚轮加压焊件并转动,连续或断续送电,形成一条连续焊缝的电阻焊方法,称为缝焊。 缝焊是用一对滚盘电极代替点焊的圆柱形电极,与工件作相对运动,从而产生一个个熔核相互搭叠的密封焊缝的焊接方法。 缝焊广泛应用于油桶、罐头罐、暖气片、飞机和汽车油箱,以及喷气发动机、火箭、导弹中密封容器的薄板焊接。

网友(点评):
谢谢!普通的焊条方式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点评):
应该说缝焊缝,焊缝的密封性比较好,需要密封的地方用缝焊缝。

网友:
汽车消声器啊,油箱都是用的缝焊缝。其他的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2018-09-11):
电阻焊啊,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