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玻璃和钣金粘接用什么胶结实点,之前用的AB胶过段时间就开了

楼主(2017-02-21):
是电脑的屏幕外壳,玻璃和钣金粘在一起的

网友:
谁让你粘滴?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Loctite 5615 A+B 400ml
来粘304不锈钢和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Loctite 5615 A+B 400ml
来粘304不锈钢和玻璃

试试看

网友:
玻璃胶,刚刚钣金跟水泥墙完美结合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使用,不同的胶水用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
我们用的是UV紫外胶

网友:
玻璃胶首选,硅胶也行。

网友B:
请问您是工业制作还是私人组装?

网友C:
我们汽车上的玻璃固定,是用的玻璃胶。

网友:
这东西不应该注塑卡扣?!

——当时我就震惊了

网友:
玻璃胶可以的,塑钢门窗不就是使用的玻璃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工业制作还是私人组装?

临时私人组装,因为客户的电脑外面的玻璃碎了,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汽车上的玻璃固定,是用的玻璃胶。

是那种黑色的吧,以前汽车玻璃升降坏了也用过

网友(点评):
对,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私人组装,因为客户的电脑外面的玻璃碎了,要换

如果是一般的玻璃和钣金要求不高的话,用玻璃胶即可,但前提是必须把玻璃和钣金表面的油层搞掉

网友:
玻璃胶妥妥的

楼主:
谢谢,已经买了

网友D(2018-03-21):
我是做热熔胶设备的,之前有几个客户是做电子设备的,例如苏泊尔的电磁炉等,采用的都是高温热熔胶粘结,若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006213066电话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热熔胶设备的,之前有几个客户是做电子设备的,例如苏泊尔的电磁炉等,采用的都是高温热熔胶粘结,若 ...

硅胶粘接,300℃长期高温,有何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