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铁30宽、厚8mm。折成图中样子,用压弯还是滚弯?

楼主(2017-02-21):
        这样的扁铁30宽 8毫米厚 折成图中样子  用压弯还是滚弯 那种工艺比较好那?    折出来精度要求不高  批量产出后工件形状要求一致 变形不大  角度最好90度

网友:
滚弯可以滚R10这么小的半径吗?

网友:
批量的话,模具冲压比较好

网友:
折弯机折

楼主:
类似这种滚弯的能做吗

网友(点评):
这应该还是压弯吧。

网友A:
批量小压弯,批大滚弯试一下,至于R8能否达到看工艺参数,我4厚的Q345能滚成R4.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那就可以滚压了。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开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小压弯,批大滚弯试一下,至于R8能否达到看工艺参数,我4厚的Q345能滚成R4.

这R角 要求的不是很严稍大点也没事        主要是弯出来规整    个个外表一致就行

网友:
量大滚弯效率高,一致性更有保证。

网友:
量大上滚弯吧,折弯有你想象不到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