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

楼主(2017-02-21):
锻造20CRMnTi 正火完 ,调质,然后渗碳淬火 可以吗? 有人说不可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厂里边就是这么干的,做的是齿轮 轴类产品。 刚才我也百度了下,说是为了得到球状珠光体,不知道对不对求大侠解答下。。谢谢!

网友:
是。

网友(点评):
您这个是 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20CrMnTi是低碳钢 调质没什么用啊   一般做齿轮和小轴类的零件都不做调质的啊。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不是不能调质 对吧,或者说调质对后续的渗碳 有影响吗? 例如 调质完碳渗不进去了?

网友:
正火或调质,然后渗碳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rMnTi是低碳钢 调质没什么用啊   一般做齿轮和小轴类的零件都不做调质的啊。

这个我没做过,因为有次送出去外协,几个热处理外协都说不用调质,后来也就默认了。正火后粗加工完直接就渗碳淬火了,一般直径80-100的轴类零件我们要求渗碳淬火58-62,要求深度1.5mm的话。那么在外表磨削掉2.5mm的时候硬度还能在50左右。这个我倒是测试过几次

网友:
毛坯正火就可以了,提高一下低碳钢的硬度,便于粗加工切削加工。

网友:
20CRMnTi要渗碳处理,正火后再调质根本没必要,把控不好后面加工难度徒增。

网友:
低碳钢,调质意义不大。

网友:
硬度增加了,以后的加工难度也会增加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