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超越离合器动作原理

楼主(2017-02-21):
离合器

离合器

请教,此离合器可以实现怎样的动作;如果安装在轴上,与另一轴用链条传动,会有怎样的运动效果?烦请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离合器工作基本是外带内或者内带外,你这个链轮安装在外圈,看样子是外带内,那里链轮是主动件,内带外,那么离合器的内圈应该与动力源相连。

网友B:
不急,关注后面几天,我做个动画帖子上来,到那时你就明白了哈。

网友C:
讲超越离合器,应该给个轴向视图吧,楼主?毕竟CKA-X、NJ的原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这个,不知道楼主对超越离合器怎么理解的。

网友:
双向楔块超越离合器,它一端轴孔接主动轴,另一端轴孔接从动轴,当外环不动,主动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时,从动轴也同步转动,而当从动轴受外力矩的作用时,顺时针和逆时针都不能转动。常与滚珠丝杠副或其它部件配套,作为防止逆转机构,也可以单独使用作为精确定位,传递力矩或切断力矩的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关注后面几天,我做个动画帖子上来,到那时你就明白了哈。

多谢  希望尽快看到你的动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工作基本是外带内或者内带外,你这个链轮安装在外圈,看样子是外带内,那里链轮是主动件,内带外,那 ...

我用电机带动链轮转动,那么离合器的超越功能如何作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超越离合器,应该给个轴向视图吧,楼主?毕竟CKA-X、NJ的原理还是有区别的

凸轮离合器是Tsubaki B-208系列
内环带键槽,凸轮离合器是两端弹簧

楼主:
看此结构是应该安装在一轴上,我的理解是,电机电机带动离合器,离合器内环键槽和轴连在一起带动轴转,但是离合器的超越功能是如何实现没理解,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机带动链轮转动,那么离合器的超越功能如何作用的呢

带动链轮的话,那么链轮看图是连接在外圈,那么就是外带内,在安装时就应该是转动内圈,内圈动,外圈不动;外圈转动时转不动,这样 才能保证外圈转动时内圈能随动。

楼主:
如图所示:
        ①主动链轮带动离合器链轮转动,同时主轴转动
        ②电机转动,带动主轴链轮加速
请教,此机构电机的动作能否实现主轴加速,但是主动力链轮不加速?

网友:
换个角度解读超越离合器结构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480140-1-1.html

网友(2017-05-19):
面壁果然大师水准

网友:
这个东西百度一下就会有它的原理、用途的详细解释。也称单向离合器。跟棘轮棘爪类似的一种机构。
我用它主要用在需要单向传递扭矩的场合。

网友:
楼二说的不错

网友(2017-08-18):
引用 网友B:
不急,关注后面几天,我做个动画帖子上来,到那时你就明白了哈。

大侠,方便加我下QQ吗?我有个问题想像您咨询。我的QQ号531402911.

网友(点评):
发我邮箱LWMX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