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减速机什么类型?生产厂家?

楼主(2017-02-21):
求助,图中减速机什么类型?生产厂家?

网友:
螺旋锥齿减速机??

网友A:
确实奇特!
电机还戴个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奇特!
电机还戴个帽。

风扇那个地方如果上方有液体滴落的情况下,戴个帽子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