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割方式的问题。 求!

楼主(2017-02-21):
现在需要自动切割手机电池之类的小长方体,切割厚度可能在2-5mm之间,这样的话刀具很小,作为驱动刀具运动的器件,我发现气缸或者什么感觉会偏大。
希望大家能给点宝贵的意见!  比如切割小东西的切割方式(可能我才接触,不太了解)

网友A:
激光切割,冲压切割,剪板机切割。还要看你的尺寸具体要求。

网友B:
我们常用激光切割

网友:
外协用过水切割和旋转锯

网友:
薄点的金属板材之类的可以使用激光切割
非金属类的使用锯片也可以的

网友C:
是手机电池还是类似手机电池大小别的材料。

网友D:
现在需要自动切割手机电池之类的小长方体。。。
看楼主意思是要切割手机电池,手机电池是一块一块切割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冲压切割,剪板机切割。还要看你的尺寸具体要求。

大概就是长80mm 宽60mm 厚5mm左右的长方体,  需要沿长宽方向切去上下两端 厚2-5mm的端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手机电池还是类似手机电池大小别的材料。

手机电池   基本是铝壳居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需要自动切割手机电池之类的小长方体。。。
看楼主意思是要切割手机电池,手机电池是一块一块切割出来 ...

只切割上下两个端盖之类的 部分    就是头和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用激光切割

激光切割会不会成本高呀!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成本肯定高,量小,考虑成本可以用锯切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切割上下两个端盖之类的 部分    就是头和尾

线切割或铣加工。

网友:
激光切割效率高速度快,价格方面我没有跟别的比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