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镀后活塞杆加工问题

楼主(2017-02-21):
公司做液压活塞杆,最近采用电镀后成品加工;
改用后工艺流程:(电镀后成品外协)-打中心孔-车焊口-车螺纹-焊接杆头;
问题:1、打中心孔要怎么装夹不划伤镀铬层;
           2、装夹有没有尼龙卡爪(公司用的是普通手动三爪自定心)
           3、肯定是先打中心孔,目前就是装夹怕划伤表面

网友:
卡爪上可以加上软垫。

网友:
垫紫铜皮。用软爪都行。

网友(点评):
都这么干。

网友:
1,卡爪弧度和活塞杆弧度尽量吻合,正负几丝吧,中间可以加铜垫之类的软料夹持
2,尼龙卡爪可以有,自己就可以做的,按照现有的卡爪的尺寸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