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折弯板材展开计算

楼主(2017-02-21):
现在工作中总是用到,一些钣金件或者安装支架使用板材折弯制成,不会展开计算。做材料定额无法做。哪位高手有相关资料或者经验计算方法给介绍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中间尺寸计算展开长度,SW里应该可以算展开尺寸。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附件,里面有板厚,材料,扣除量等,总结的不完整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楼主自家的?我也收藏一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附件,里面有板厚,材料,扣除量等,总结的不完整仅供参考,

软件不同,内R角不同,中性因子不同,最好还是有材料试试

网友:
楼主是做设计工作的话,一般轮不到你来算,哪怕是外协你只管要最终成品即是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附件,里面有板厚,材料,扣除量等,总结的不完整仅供参考,

层主这是把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了,必须好评!!!!

网友:
只是用来做材料定额的话,展开尺寸应该用不着太准确,用中间层算一下可以了,差别不是很大。如果用来下料加工的话,需要仔细展开计算了,这个和使用的折弯模具和设备相关,最好公司有专人将常用的板材按照类别实际验证一下展开系数。

网友:
既然工作经常遇到钣金展开计算问题,就找本《钣金展开》书学习一下吧。
楼上社友说的按中间层计算,完全可行,但是如果不了解钣金知识,复杂一点的展开还是算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附件,里面有板厚,材料,扣除量等,总结的不完整仅供参考,

可以烦请您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