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机构可以抓取铜螺母内径

楼主(2017-02-21):
什么机构可以抓取铜螺母内径,实现抓取螺母自动化
上面的帖子看过了,铜螺母M8左右,不适合用真空吸附;安装铜螺母处空间比较小,不适合加持螺母外径;为通螺母,不适合磁铁吸附,有没有抓取内径的方式

网友A:
此处有参考,自己研究下http://www.cmiw.cn/thread-388854-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有参考,自己研究下http://www.cmiw.cn/thread-388854-4-1.html

上面的帖子看过了,铜螺母M8左右,不适合用真空吸附;安装铜螺母处空间比较小,不适合加持螺母外径;为通螺母,不适合磁铁吸附,有没有抓取内径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帖子看过了,铜螺母M8左右,不适合用真空吸附;安装铜螺母处空间比较小,不适合加持螺母外径;为通 ...

网友(点评):
这种形式的螺母抓取见过,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

网友(点评):
图收藏了,谢层主

网友(点评):
最好还是平行撑开的好,平行小气爪再加两个半圆加工件,插进去撑开即可

网友:
4#实现起来可行性高。

楼主:
谢谢,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气爪

请问小气抓有多小,能够抓取螺母内径吗

网友C:
限制了那么多条件,只能用Air Hands(气囊式抓手):

加一句,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限制了那么多条件,只能用Air Hands(气囊式抓手):

这是哪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的产品

意大利GIMATIC。

网友E:
小气爪弹住内孔

网友F:
M8螺母内径6.8,这个螺母的抓取难度应该是每次抓取前的定位每次要准确,不然很难穿到孔里去;建议采用平行夹爪气缸,水平张开顶住,因为内孔小,若你自己设计夹持机构零件之间会用误差,到时很难插到内径里,采用标准件气缸精度有保证,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气爪弹住内孔

最小的小气爪有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M8螺母内径6.8,这个螺母的抓取难度应该是每次抓取前的定位每次要准确,不然很难穿到孔里去;建议采用平行 ...

谢谢,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制了那么多条件,只能用Air Hands(气囊式抓手):

嗯,谢谢帮助

网友:
我們也是這種外撐的,而且必須平行,否則容易轉動或者歪斜

网友:
多看下资料就好

网友:
有一种叫振动盘的,可以实现有序排列螺母并抓取自动化

网友:
如果放到另一个定位工位是导柱加型腔

网友(2017-04-21):
要是有多个铜螺母,位置度能控制的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