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請教--設備機架穩定性研究

楼主(2017-02-21):
如上图,方通焊一焊拼了个机架,架上铝板放上机械手和产品定位模就是一台简单的设备了,
但是老板怕机械手高速运行时机架刚性不够会晃,
求大神指导,这个怎么个算法可以证明?或者刚性不够再加强一点。

补充内容 (2017-2-23 10:37):
有些大俠可能不是很理解,其實有很多途徑可以避免這個機架的穩定性隱患(甚至現有機架已經足夠皮實)。但是,這個問題不是解了就可以,而是要以現有結構去做計算,去做研究從而提升自己。

补充内容 (2017-2-23 10:38):
我想,這也是老闆問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版主編輯這個帖子的意圖。謝謝各位!~

网友:
单件的话 就做的皮实一点

网友:
两种方法:
1. 有限元算下架子的共振频率,手算下机械手高速运转时频率,比较这两个频率
2. 算架子的响应

网友:
这稳定性分析哪有这么简单,更别说楼主什么都没给了。

网友(点评):
沒給數據當然是希望大俠能給出一些計算方法,而不是要結果。你幫我算好了那我下次還是不會我還來找你,你會不會打我,嘿嘿。。

网友:
机架中心高度尽量降低,刚性在结构上要设计合理,连接底部满足运行速度产生振动而达到的稳定性。

网友:
我也急需这样的解决方案,高速往返运动的底座的刚度如何校核

网友A:
做模态分析。主频在2000Hz一下肯定没戏。这个结构估计不会高于2000。
你的老板不是外行。

网友(点评):
差異竟如此之大。。。

网友:
5kg,速度快点你这架子都不行 。直接底板长一个焊接架起来

网友(点评):
這麼誇張?怎麼證明? 以前用40X80鋁型材,外形尺寸更小的架子都能跑70%滿載。。。

网友:
内角部位加斜撑档

网友(点评):
好建議,加了之後老闆還會讓你證明沒問題的。。。嘿嘿

网友B:
楼主你的机械手多大,频率、加速度如何

网友:
架子追加加强筋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加完了再證明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械手多大,频率、加速度如何

Epson LS6的機械手,負載2公斤,最大速度6.8m/s

楼主:
統一回復一下:
架子1.6x1.3x0.6米,採用60x60x2.5mm的方通焊接

网友(点评):
負載2KG,機械手最大速度6.8m/s(當然可能開不到這麼高)

网友(点评):
打上地脚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模态分析。主频在2000Hz一下肯定没戏。这个结构估计不会高于2000。
你的老板不是外行。

大神,你这个是什么标准?我们汽车零部件第一阶模态30HZ就足够了,你这个2000HZ,为什么要这么大?

网友:
你平时可以学习下SW的模态分析功能,这个刚度是有模态分析出来的,我就是自学了HyperWorks,遇到此类问题,自己可以有把握。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我觉得不需要做什么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主要是帮助计算出共振频率,而楼主显然是要用机械手来搬运物品,往返的频率能有多高?1秒钟5次够高了吧?离框架的固有频率还远着呢。
这里要考虑的应该是底座的稳定性问题,就是说我一个搬运动作完成后,整个系统是不是可以马上停止并稳定下来,应该从运动部分惯性力角度考虑。
两个措施:
  • 把机架用地脚螺栓固定在地基上;
  • 底座重量加大。

网友(点评):
说到重點了。 2.楼层有负载限制,设备重量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 1.脚固定后,机架是不是有足够的刚性还是个问题。 我老是拍着胸脯说这个没问题,你猜老板会不会拿东西砸我?→_→

网友:
多焊几个加强筋,管子加粗壁厚加厚,然后就可以懒得算了.

网友:
这种应用动作频率不高,不属于高速运动,对共振应该影响不大,主要是运动惯性造成的机架稳定性,主要考虑机械钢性和质量

网友:
可以模仿家具很多底部结构,在底角加三角支架,或者把那个架子直接变矮点。按理说就会减轻摇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統一回復一下:

架子1.6x1.3x0.6米,採用60x60x2.5mm的方通焊接

经验:这个架子足够稳定,建议把脚杯换直径100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腳杯用的是單個1000kg超重載x6一體式福馬倫, 上面機械手才17KG,架子有130kg了,我也是靠經驗判斷沒問題,問題在於要說服,或者證明給老闆說沒問題。

网友:
4个福马轮就够用了,关键是机架重量能保证不出现移动就行

网友:
在旋转中心 做个配重   让质心距离旋转中心最近。然后在考虑这些。

网友:
机械设计是实践科学。理论来源与实践,但高于实践。所以动不动就证明,就计算,先不说正确与否,时间都在纸上浪费了确一点不假。当然,比较危险的结构,或者武装到牙齿的结构,计算就在所难免。再说,花了好久计算出来的结构,别人一个照片就拍去了。更多的是工艺能拉大产品的差距。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說的太有道理,謙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这个是什么标准?我们汽车零部件第一阶模态30HZ就足够了,你这个2000HZ,为什么要这么大?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就是在这个数量级上解决问题的。你说的汽车零部件是哪个件?
——补充一下:我出问题的那个件,基频约300Hz。

网友:
机械手设置程序可以加一个缓冲之类的

网友(点评):
限制加速度,這個了解。 問題在於,要研究這個機架到底能承受什麼樣的負荷;

网友:
这个机架应该足够稳定了。

如实在担心,底部横档加配重块,或底脚固定到地基上。

网友(2023-09-27):
有限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