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材料或者工艺

楼主(2017-02-21):
现在有一台设备,很多根矩形铝棒在腰型槽内滑动,整个结构就是伞状,通过滑动收缩伞盖,数量较多,所以用不锈钢、45号钢不现实,电机带不动,因为要求无尘,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铝摩擦会掉粉、后来改为特佛龙、也不耐磨、谁有好的办法推荐下

网友:
想使用长远还不掉粉,还是要用钢材,最好是带热处理的,因为会增加重量,所以也只能增加电机的功率

网友:
用传送带

网友:
陶瓷会不会好点?

网友:
摩擦不掉粉的还真不多,多多少少的问题。

网友:
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试试,这么耐磨性好,也不贵

网友:
参考:使用高锰耐磨钢。或者使用45号钢,并进行表面硬化、表面渗入、表面注入及涂层热处理。

网友:
用钛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