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7-02-21):
各位,大家好,请教一个非标夹具设计问题,如下图:

当A、B零件在状态1时,A、B零件夹角要大于60度;

当A、B零件在状态2时(合拢状态),A零件(冲针)和B零件小孔的同心度不超过0.1MM。
请问A、B零件应该如何连接?可以用销钉吗?
请教各位机械大咖

网友A:
A和B要是在手动安装的状态下是可以使用销钉的,而且要用两个的

网友B:
从原理层面考虑,首先A件本身要有个与孔的位置精度高于0.1mm的基准体系,相应地,B件也要满足相应条件。施行层面要考虑布置定位件的限制条件。排除不能采用的办法,剩下可以采用的选项恐怕不会很多。

网友C:
销钉也预留余量,组合好后铰制配作完成

网友D:
经常使用的话

销钉负责旋转,转后用导向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和B要是在手动安装的状态下是可以使用销钉的,而且要用两个的

为什么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使用的话

销钉负责旋转,转后用导向定位

嗯,B零件我割一个槽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销钉也预留余量,组合好后铰制配作完成

我也是在考虑如何装配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层面考虑,首先A件本身要有个与孔的位置精度高于0.1mm的基准体系,相应地,B件也要满足相应条件。施 ...

我现在想到的销钉,你还有其他想法吗,指点一下

网友:
旋转方向的约束,一个销子固定,'AB面不就旋转了嘛

网友E:
用合页连接方式,如果定位要求高可以考虑AB零件之间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合页连接方式,如果定位要求高可以考虑AB零件之间二次定位

我也考虑过用合页,但是要焊接,工艺要求高

网友(点评):
合页间隙大,即使开始小,多次使用后也变大了,0.1的精度达不到。看你使用次数寿命可接受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用合页,但是要焊接,工艺要求高

为什么要焊接,可以选择螺丝拧紧

网友:
参考:A和B之间使用肘夹,A和B的相对位置需要调整,B的外侧需要进行精限位。不知道A和C之间的相对位置与固定方式,不知怎么确保同心度0.1mm.

网友:
这种行不行

网友:
这是我们做的治具,跟你那个差不多,A.B上至少做两个销定定位好,再加工转轴,加工时A,B间垫一张A4纸,不然可能合不笼。

网友:
用卡槽会不会好点

网友:
A和B得旋转可以采用销轴来实现!我焊接夹具设计经常用到。

网友:
这样行不行?

网友F:
肯定用销钉结构合理  主要得保证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销钉,你还有其他想法吗,指点一下

底面+圆销+菱销、一面两销是最基本的定位方式。但你要翻转,销与孔的安装过程是否方便?如果有条件,左侧面两点,前面一点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你的工件具体情况,没法说具体什么方法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用销钉结构合理  主要得保证精度

是的,还有一天要动作5000多次,要保障效率,我在B零件割个槽你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面+圆销+菱销、一面两销是最基本的定位方式。但你要翻转,销与孔的安装过程是否方便?如果有条件,左侧 ...

嗯,方便加QQ:826462318吗,具体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方便加QQ:826462318吗,具体问一下

我基本不用qq,你把问题发我邮箱吧,njky007@126.com

网友G:
0.1的精度用销钉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H:
电脑锣锣出销位在FIT 模 精度度,我们以前做塑胶模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锣锣出销位在FIT 模 精度度,我们以前做塑胶模都是这样的

能加Q:826462318详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0.1的精度用销钉是可以达到的

关键它有两个方向定位,一边用销钉,一边用槽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它有两个方向定位,一边用销钉,一边用槽可以不?

那就看槽怎么开了,公差怎么样,好不好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