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广数GSR928TEa系统的v命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1):
广州数控车床系统GSR928TEa,机床主轴是伺服电机的,能分度定位,用动力铣刀对工件进行铣扁。

看到主轴分度的时候运行的命令是
g0 v1.325

求教这个v1.325是什么意思?1.325是代表一个旋转角度吗?是多少度呢?

请教大家。

网友:
机床系统不一样,角度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一般三菱系统的使用C多少度的,看楼主的照片主轴的旋转度数表示的应该是V
V=1.1325度,

网友:
估计是系统界面没有Y,改用了V

网友:
没接触过,假如主轴伺服控制并且能分度定位功能的,只能理解成度数啦!
建议,找一下GSK928TEa的说明书或打广数技术问一下子嘛?

网友:
是Y轴增量?xyz~uvw,乱猜而已

网友:
这是一个多轴配置的系统,V轴只是一个坐标轴而已。一般U\V\W不做旋转轴,旋转轴多采用A,B,C定义,U,V,W做直线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