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密性材料

楼主(2017-02-21):
想咨询一下有什么材料气密性能达到IP67的?

网友A:
能达到的多的很,关键看结构,用那。

楼主:
是哦,是用在电池里面的,汽车电池,两片金属之间加一层双面密封胶,还有两条管道,管道端口用密封圈密封,然后放入汽车电池里面,就是怕漏液使得电池毁坏。所以密封性要好,注:不是怕电池漏液,而是放入电池的那个装置漏夜。想咨询所用密封胶和密封圈哪种材料比较好?能达到密封性IP67?

网友(点评):
用密封圈,密封胶长时间不稳定. 两者测试都可以过IP67, 关键时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的多的很,关键看结构,用那。

是哦,是用在电池里面的,汽车电池,两片金属之间加一层双面密封胶,还有两条管道,管道端口用密封圈密封,然后放入汽车电池里面,就是怕漏液使得电池毁坏。所以密封性要好,注:不是怕电池漏液,而是放入电池的那个装置漏夜。想咨询所用密封胶和密封圈哪种材料比较好?能达到密封性IP67?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哦,是用在电池里面的,汽车电池,两片金属之间加一层双面密封胶,还有两条管道,管道端口用密封圈密封, ...

那您有什么建议吗?愿意指导一下吗?

网友B:
全氟橡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氟橡胶试试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这几天一直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