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胶带纸收料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7-02-21):
       大家好,我现在有有一卷胶带纸,宽度60,然后需要一个一个的冲孔,中间间隔55,直径50。放料目前正常,但是收料的时候,力矩电机一拉,就会出现皱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收料,才能不使胶带纸皱起来。。。

网友:
冲完结构弱了?
冲一个卷一个。

网友:
起皱看成因,通常配上纠偏装置

网友:
1、冲孔和卷料之间加一个送料装置

2、简单点方法就是在冲孔和卷料之间留一大段储料空间,使卷料受力减小,估计胶带本身还是弱。

意思现冲个几米出来,然后卷料,匹配好冲孔速度和卷料速度。

网友:
冲压属于间歇运动机构,要想卷的整齐,冲压后弄一个活套,活套两边各一个主动夹送辊,夹送辊后卷取,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感觉原因就是2楼所说。
1. 有没有可能先更改胶带规格以及冲孔规格?冲孔后材料横截面面积突变,造成变形,所以更改胶带尺寸以及冲孔尺寸应该最有效;
2. 更改收料力矩以及速度,多大合适就得试了;
3. 更改收料方式,最好像5楼说的夹辊收料,同时夹辊可能需要特殊制作,目前想到用鼓型,或者夹辊上开螺旋槽,并且从中间分开,两侧分别为左旋和右旋,目的是在拉紧收料的时候对胶带两侧形成扩展力,也就是在胶带宽度方向形成向外的拉力;
4.在胶带下方加个真空吸力装置。

网友:
不要用力矩电机拉,你应该像高速冲床那样。
装个感应器,废料出来多了就收一下。

网友:
力矩给大了

网友(点评):
放料应为一段张力,收料应为一段张力。应当是不同滴。没有见到设计别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LZ要求将废料收到什么程度?

网友:
在电子材料加工上这种收废方式很常见,但一般最多也就收得还算比较整齐而已,变形很难避免,除非当场裁成片材收集整理

网友:
张力控制,前后段都有主动辊。

网友:
收料时,卷筒的直径逐渐增大,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收料张力不变十分重要,
因为张力过大会将纸的线径拉细甚至拉断,或造成产品的厚薄不均匀,而张力过小则可造成卷绕松驰。
为使在卷绕过程中张力保持不变,必须在产品卷绕到卷盘上的盘径增大时驱动卷筒的电机的输出力矩也增大,同时为保持卷绕产品线速度不变,须使卷盘的转速随之降低,这一点十分重要。

网友:
参考一下纸张的自动收放卷设备

网友:
看附件吧  我是学美术的

网友(2017-05-16):
这个是不是可以参考下奶茶封口机, 用的也是塑料膜,然后单个冲压封口。原理是相似, 但是会对冲完后的胶带有影响

网友A(2017-09-09):
LZ的问题解决了没?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解决了没?关注下

已解决,采用楼上仁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