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者要求动不平衡量时,是否应该给出测量平面?

楼主(2017-02-21):
设计者要求动不平衡量时,是否需要给出测量平面?为什么?

你见过的不平衡量要求,是否给出了测量平面?

网友:
1,我觉得应该给出,不然后期没法配重或去材抵消不平衡。
2,做动平衡的意义也就打折了。

网友A:
设计人员如果能够将测量平面与校正平面重合起来,就像设计基准平面与测量基准平面重合起来的道理一样,那就完美了!

网友(点评):
校正平面主要是工艺人员的事,和设计人员关系不大,可以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人员如果能够将测量平面与校正平面重合起来,就像设计基准平面与测量基准平面重合起来的道理一样,那就 ...

大侠见过给出了测量平面的不平衡要求吗?

网友:
当然要给,不然怎么确定呢。静平衡也要设计好啊

网友(点评):
1.大侠见过的零件图都是给的?能否发几张照片,我想学习下怎么给的。 2.静平衡怎么提要求?

网友:
如果使用动平衡机的话,是与支撑位置的振动或力有关的,好像没有测量平面。

网友(点评):
在进行转子参数设定的是否都给了,只是我见过的零件图上没给,

网友(点评):
在进行转子参数设定时都给了

网友:
我只见过给出了不平衡量 ,其它的没有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见过给出了测量平面的不平衡要求吗?

见过。

网友(点评):
发几个照片,学习下?

网友(点评):
我找找看。

网友(点评):
我所接触过的技术要求比较简单,就是设计人员要求按照GB/T9239中的G6.3级来过动平衡,才能够算合格。照片找不到了。抱歉!

网友:
我所接触过的技术要求比较简单,就是设计人员要求按照GB/T9239中的G6.3级来过动平衡,才能够算合格。照片找不到了。抱歉!

网友:
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第1部分 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GB/T9239.1-2006/ISO1940-1:2003代替GB/T9239-1988)

网友:
只见过给出剩余不平衡量的情况。动平衡测量时传感器一般是在支承或轴承的位置,并不在要进行动平衡的旋转体上,所用我觉得不需要给测量平面。
动平衡一般是双面的,就是进行加、减重的位置在两个截面上,这两个截面的位置是在特定的位置和结构上的,是设计应该确定的。

网友:
岂止是面,要给出直径,因为不平衡量和矫正直径有关啊。图倒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