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构造线的问题

楼主(2017-02-21):
        CREO草图中为什么有的单击选中后右键有构造选项转换成构造线,为什么有的单击选中后右键无构造选项出来???怎么处理???求教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写具体点
我从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写具体点
我从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就是 我拉伸切除了一个矩形孔出来,然后再草绘,在这个矩形孔上利用(投影)命令,投影出这个矩形。接着用偏移命令在投影出的矩形上偏移出一个新的矩形,最后我想把投影出来的矩形转换成构成线,结果右键没有构造命令,但我试了下那个偏移出来的矩形可以转换成构造,但我只是想把投影出来的矩形给构造了???

网友A:
平时还真没注意
经你一说发现带S符号的线(就是投影出来的线)都不能构造,除非你把那个S形的约束删除就可以构造了
这里面不知道什么设定

网友:
没注意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还真没注意
经你一说发现带S符号的线(就是投影出来的线)都不能构造,除非你把那个S形的约束删除就可 ...

嗯( ⊙ o ⊙ )是的约束删了才能用

网友(2017-05-21):
没注意过平时

网友(2017-11-28):
可以右键-属性-设置线型

网友(2025-03-12):
偏移后,直接删除实线,即可自动创建构造线。creo5.0偏移后,同时生成实线和构造线,删除实线即可出现构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