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缺齿锥齿轮与凸轮组合实现升降旋转运动的讨论。

楼主(2017-02-21):
如图所示,小弟想实现大齿轮在机架上的升降旋转运动。
其运动过程为:
1)开始在凸轮的作用下上升,不旋转,此时小锥齿轮处于缺齿的状态;
2)当运动到一定高度后,锥齿轮开始啮合,大齿轮转动36°;
3)啮合完毕之后,大齿轮开始下降,下降到原来的位置。
4)重复1-3过程,知道360°。

问题:
1)本结构对高度精度没有要求,但是对传动角度需要控制在36±0.5°,齿轮啮合尤其是缺齿有间隙,不知道该精度有没有办法达到。
2)当达到高点,打齿轮开始转动时,是不是必须在上端增加随动限位结构,避免啮合时因向上的分力使大齿轮继续向上走
3)需不需要在机架上加工导向槽。

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机构实现这个动作。
请各位大哥不应赐教!谢谢

结构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网友A:
这个可供思考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xMDAwODEzNg==/v.swf

网友:
圆柱槽型凸轮

网友:
干脆分度也用凸轮吧,更好实现,精度的话不补偿,迟早都会越差越多。

网友:
2)当运动到一定高度后,锥齿轮开始啮合,大齿轮转动36°;

如何保证锥齿轮啮合?

这个设计不如直接使用一个凸轮完成。

网友:
升降分割器

网友(2017-05-15):
好的思维方式

网友(2017-06-19):
问一句缺齿的锥度齿轮怎么做,订做还是买回来你自己加工

网友(2017-09-23):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供思考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xMDAwODEzNg==/v.swf

这么高清的视频,大侠视力太好了!

网友:
如果lz要机架绕自身中心旋转,单独的圆柱凸轮就做不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