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底漆如何鉴别磷化过后还需喷底漆

楼主(2017-02-22):
如何鉴别钣金是否喷过底漆还有钣金磷化过后还需喷底漆

网友:
你可以划开看看

你出油漆要求,肯定要附带检验方法

有单独底漆,也有底面合一的

磷化是单独工序

网友:
像2楼说的,有没有喷底漆你可以刮开看,底漆的颜色一般和面漆是不一样的,很容易分辨,据我的经验如果你的喷漆要求要底漆+面漆的,还没遇到过喷涂厂不喷底漆的
至于磷化过后要不要喷底漆,这要看你选用的面漆要不要求喷底漆?每个品牌的面漆的date sheet都会告知的。
根据ISO12944-4标准,运用合适的方法除去油脂、油、盐和灰尘
磷化和钝化处理可改善附着力并减少漆膜下发生的腐蚀。
要求高的话,碳钢前处理必须磷化,有些更严的公司,在焊接前要求所有子零件要单独做磷化,焊接完喷涂前还要磷化处理

网友:
由于磷化层的抗氧化能力比较低,对于非封闭环境的部位,一旦有表面防锈要求的,肯定还需作喷涂处理。
但不需要再作底漆了。如压缩机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