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筒料浇注生产遇到麻烦,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2-22):
        我们公司生产聚氨酯筒料,用的是上下直筒的模具浇注的,浇注的时候管子放在外模具的最上沿,出来的产品总是在浇口位置一直到底部都有内部缺陷,像是一道道裂纹,用力扯会断掉。只有在浇口至上而下的位置有,其他部位没有,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跪谢了。

网友:
原因众多,象你这种情况,我到怀疑是模温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排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排气造成的

网友(2017-07-03):
没图是看不出什么样的,没法预判